圆度公差,这件产品合格吗?

楼主(2010-03-22):
在外圆加工测量中,我们的外圆尺寸为28.012-28.016,圆度要求为0.004,当我在测量一件产品时,它的最大点为28.012,然而这件产品有0.003的不圆,即最小点的尺寸为28.009,这件产品合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一件合格产品了

网友:
嚴格意義來講是不合格的,但是,一般客戶還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呵呵。。个人感觉。。测量误差都不小啊。。毛毛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竟然拿出来问大家,试问一下,你是否是专业的质量控制人员?!,如果是的话,就按照要求的公差标准进行检验判定。楼主问这个问题好比是拿着1+1=2的问题来问所有人对不对?对了就请签名确认。

网友:
尺寸小点了。如果加工,应该向大点去加工

网友:
当然合格。难道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网友:
从要求上看是不合格的,任何形状公差应包含在尺寸公差内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合格
尺寸应该算下来是28.008-----28.020

网友:
精度要求这么高

网友:
最小点的尺寸为28.009已经小于产品最小尺寸28.012,所以说这件产品不合格。

楼主:
那么你能解释公差为0.002mm,圆度为0.003mm的技术要求吗? 5# 太阳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注不合理

网友:
不合格吧3,在我们厂就得扣工人5元钱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算是合格的,测量误差和环境温度都有影响的。像这种情况加工现场都是放行的

楼主:
15# 追寻116 我个人也认为这是件合格品,

楼主:
在我们厂所有加工的图纸上面都标注的是公差0.002mm,圆度0.003mm,我想厂里面应该不会标注错误吧!

网友:
那么你能解释公差为0.002mm,圆度为0.003mm的技术要求吗? 5# 太阳雪
引用 网友A:

0.002为尺寸公差,0.003为形状公差。

网友:
不合格,尺寸公差是与形位公差相互关联的.
抛开形位公差,单看尺寸公差是不合格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放不放行.那也是对不合格处置的问题了.

网友:
有点晕倒了,首先不要怀疑其他的,认为测量是合格的,从要求看,这个件不合格,对于怎么处理,那是令一回事,另外,标注尺寸0.002,圆度0.003是标注不合理,就好比标注一个面的距离是+/-0.1,然后在标注平行度1.0,或者,标注一个面平面度0.2,却要求平行度0.1,都是不合理的,或者说错误的,就是说保证平行度0.1,必然平面度小于0.1,如果对平面另有要求,应该高于0.1的要求,比如0.05之类,还有那个距离+/-0.1的,既然尺寸在这个范围内,那平行度自然也小于0.2,要求1.0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同意扬天测量的,这标注本来就有问题,
位置公差小于形状公差,形状公差小于尺寸公差,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理由不多解释,自己去看书。
你那个产品如果那样标注,其实已经没有尺寸公差了。

网友:
对于尺寸的公差来看 圆度已经没有意义了 。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过很多人,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答复。
后来才发现有一个专业的国家标准《形状和位置公差 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和可逆要求》,这里面有详细的回复。
楼主,你真的挺幸运的,呵呵

网友:
形状公差大于线性公差,不合理.属标注错误,也可能标注的人根本就没弄明白形状公差和线性公差之间的关系.

网友:
9#你的尺寸是怎么计算出来?

网友:
1.抛开测量不谈,从结果看此产品不合格,尺寸首先超差了。形状公差有包容原则的。
2.公差0.002,圆度0.003,我也认为后面应该有M标注,最大实体状态。

网友:
显然不合格,跑到尺寸要求范围外去了。

网友:
不合格的,毋庸置疑~~~

网友:
如果客户的图纸就是这个公差那就是不合格品要隔离的!

网友:
此产品不合格,尺寸超差了

网友:
理论上讲肯定不合格。

网友:
要求1.0没意义~!应该算合格了

网友:
我来说句公道化吧
  1:尺寸应该超差了。
  2:圆度公差合格,  0.003/2=0.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