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喷油正时的调整

楼主(2010-03-22):
对于小凸轮机型和大凸轮机型均用第1.3.5缸检查喷油正时
下面我们以NT855发动机举例说明
喷油正时检查工具3375522已安装到位,注意:所使用的百分表量程应大于5.16毫米。
百分表的安装:
1:活塞行程表在活塞行程上止点时压缩5.16毫米以上。
2:推杆行程表在活塞行程上止点后90度压缩5.16毫米以上。
一:顺发动机转向转动曲轴直至第1缸压缩行程上止点,(压缩行程上止点确定方法为
    活塞在到达上止点时,两只百分表的转向为一致,如不一致需再转动曲轴一圈)
    再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曲轴2-3度,直至找到活塞的准确上止点位置,此时活塞行
    程百分表对零。
二:顺发动机转向转动曲轴到上止点后90度,(上止点后90度确定方法为活塞下行至
    自身行程的一半位置,此时喷油推杆处在凸轮轴下基圆位置,推杆行程表读数无
    变动)此时推杆行程表对零。
三:逆发动机转向转动曲轴直至上止点前5.16毫米以上,(5.16毫米由活塞行程表读
    得)注意:转动曲轴时一定要保持缓慢,超过5.16毫米是为了消除发动机齿轮侧隙。
四:顺发动机转向转动曲轴直至活塞行程表指示上止点前5.16毫米,此时推杆行程表的
    读数(表对零后到活塞上止点前5.16毫米的转动读数)即为喷油正时数据。
五:当喷油正时数据不在规定范围内时(右转发动机):
1:增加垫片厚度,喷油正时提前。
2:减少垫片厚度,喷油正时延迟。
    左转机型反之。
    注意:大凸轮机型垫片总厚度不得大于2毫米,小凸轮和大凸轮机型发动机的垫片
    总厚度不可少于0.3毫米,(MVT型)一缸与另一缸正时间隔允许误差为±0.10毫米。
下面介绍垫片厚度对应的推杆行程变化:
垫片编号      厚度[毫米]       推杆行程的变化[毫米]
3020001       0.15-0.20         0.04-0.05
3020002       0.36-0.51         0.09-0.13
3020003       0.51-0.61         0.13-0.15
3020004       0.69-0.84         0.18-0.20

本文转至康明斯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