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圆锥面上能否装O形环密封?

楼主(2010-03-22):
能否在圆锥面上装O形环密封?还是必须在圆柱面上才行呢?如果在圆锥面上装O形环,那么开槽方法是不是和圆柱面上开槽方法一样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可以啊!很多阀就是在锥面上装O形圈的啊!开槽跟圆柱差不多!就是把考虑圆周面的压缩量改为圆锥面的压缩量

网友:
可以的,对于密封要求不是太高且结合面加工精度高的场合甚至不需开槽定位。
我们有2台过滤器内的锥面密封就是这样的。

楼主:
哦  要求不是很高  我想知道如果开槽的话  是竖直向下还是垂直与圆锥母线呢?我就搞不明白开槽方向,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