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修补,谁有经验?有一批箱体需要搞

楼主(2010-03-22):
我公司现有一批箱体,安装的螺栓孔与客户要求的位置差2mm,我的想法是对钻好的螺栓孔进行修补,再重新钻孔。螺栓孔是M16的。因为是安装孔,所以要考虑重新钻的螺栓孔抗拉强度问题。请问高手们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啊

网友:
我前两天还看到我们单位也是这个问题,我们差十几个mm,重新补焊,重新钻孔!!

网友:
用铸铁焊条补焊,注意要用优质镍基焊条。这样才能保证焊后可以进行机械加工。这种焊条价格很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三楼 我们重新钻孔的空位有一半在铸铁上,一半在堆焊的部分上,用你说的这种焊条能不能保证安装的抗拉强度呢,还有攻丝的时候好不好攻呢

网友:
一方面可以用镍含量高的焊条进行补焊,另一方面可以考虑用金属修补剂,修补后再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四楼,这两个东西可以一起用吗?我们现在的想法是用M16的螺栓涂上金属修补剂来修补,补好后重新钻孔

网友:
可以考虑在两螺纹间的位置重新设计螺栓孔吗,以前已经钻好的孔补焊起来就不要动了,连接件上的螺栓孔也重新布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新设计空位肯定是不行的,客户不同意啊

网友:
优质镍基焊条,,,,,,,我这2吋管螺纹攻没牙了,补焊后重新加工,蛮好。焊条好贵哦,六佰多一公斤,再加一句,铸件是灰口。要是球铁效果跟好。

网友:
只差2mm,可以先把孔钻大攻丝后再上螺丝,最后划线钻孔。

网友:
只差2mm,可以先把孔钻大攻丝后再上螺丝,最后划线钻孔 同意楼上

网友:
铸铁焊条气焊接,机械设计手册2焊接与铆接有详细说明,

网友:
把双头螺柱直接在正确位置焊接上

网友:
攻一个大一点的丝,带后在中间攻16的不知道空间允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四楼,这两个东西可以一起用吗?我们现在的想法是用M16的螺栓涂上金属修补剂来修补,补好后重新钻孔
引用 网友D:

同意!
但是强度以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