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川XH714D加工中心报警---请教

楼主(2010-03-22):
我用的汉川XH714D加工中心,在加工中我把它暂停了,然后在MDI方式下输入TXM06换刀指令,机床报警不正确G代码(G05.1Q1中)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估计应该是暂停状态下不能执行MDI,因为暂停的时候机床并没有停止程序。还准备着继续运行那。复位后应该就可以啦

楼主:
应该不是这问题  手动 MDI  暂停他们是一种模式不会同时存在的

网友:
你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没啊  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啊?

网友:
如果程式走完了运行换刀命令还会报警吗?如果是否,那你就得先按复位了

楼主:
程式走完了运行换刀命令不报警,  就是如果程式走到一半的时候把它停下,然后在MDI运行换刀命令会报警

网友:
直接上报警英文。楼主是不是找我要说明书的那位

楼主:
是我   报警显示 不正确G代码(G05.1Q1中)

楼主:
不知道你那有没有关于这床子编程和报警故障的说明书啊

网友:
这台机床就那一本说明书,没有别的,还有一本是刀库的。没什么用处,是图纸

网友(2012-01-09):
来个说明书 714的 好心人来个啊

网友:
新手,过路的来学习一下,,加油

网友:
复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