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系统中蓄能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22):
在一个液压系统中,如果蓄能器坏了,系统的压力是不是很快就会掉压。怎么分辨精滤器和蓄能器,我们这边有个好像是蓄能器但是拆不开,也没有图纸,想求教各位大侠给指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分辨出来,因为从这套液压系统设计来看好像是,系统需要保压,里面除了有一个液控单向阀起到保压。

网友:
这要看你的蓄能器的作用,蓄能器有用于辅助动力源,有吸收冲击,有吸收脉动的,蓄能器提供的是流量。

网友:
你的应当是蓄能器,最好有图纸,蓄能器没有了,系统压力会上升,系统震动较大

楼主:
我给大家发个照片大家看一下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过滤器

网友:
应该是滤芯,从上面的螺母用扳手松开,应该有个滤芯,拆下看看。

楼主:
拆过了但是拆不开的,

网友:
是过滤器,把上面螺帽松开,

楼主:
但从这个液压系统中来看,应该是蓄能器,因为液压系统需要保压,只有一个液控单向阀起作用,现在问题我这边没有图纸,而且是台进口的二手滤酒机,现在出现保压时间短的情况,保不住压力。系统有泄漏,液控单向阀为新换的。

网友:
粗看我也以为是过滤器,长得确实和国内的过滤器一个样。
按楼主说这是个压榨机的液压系统。那有可能是蓄能器,但一定不是氮气蓄能器。
那只有两种可能1.弹簧式蓄能器 2.重锤式蓄能器。

网友:
就是过滤器,保压一个液控单向阀就够了,把它整个拆下来,放到老虎钳子上拧

网友:
8楼,11楼正确。

网友:
就是过滤器,保压一个液控单向阀就够了,把它整个拆下来,放到老虎钳子上拧
引用 网友A:

    如果保压时间需要很长的时候,没有蓄能器而靠一个液单是不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