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把液牙刀柄锁不紧,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22):
我这里有几把笔式的细长的液压刀柄,用在D14的硬制合金钻头上面,加工HT200.用了大概几个月,都出现了锁不紧的问题,看看刀柄的内部,也没有什么划痕,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锁不紧会是什么情况?漏油吗?还是已经坏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液压刀柄是哪里产的啊?刀柄质量问题吧。找厂家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液压刀柄是哪里产的啊?刀柄质量问题吧。找厂家解决。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不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使用的不正确?

网友:
检测刀具的柄部直径是不是小了。

网友:
确定螺纹坏了没,是不是这里拧紧了,实际上没有。。

楼主:
检测刀具的柄部直径是不是小了。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刀柄用是没有问题,大概用了几个月才夹不紧了(同一把刀具),应该不是刀具柄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液压刀柄是哪里产的啊?刀柄质量问题吧。找厂家解决。
引用 网友B:

我单位有人买了一个1750元的钴领液压刀柄,不知道是不是正品,哈哈,估计悬!
你买的是什么品牌的?型号呢.

网友:
我想估计是漏油了。
液压刀柄油没了,这刀柄寿命也就到头了。
买雄克的液压刀柄质量挺好的。

楼主:
我想估计是漏油了。
液压刀柄油没了,这刀柄寿命也就到头了。
买雄克的液压刀柄质量挺好的。
引用 网友D:

怎么才能看出是不是漏油了?

能不能在重新加油?

网友:
一般柄径没问题而夹不紧的话,都是油没了。我个人认为,液压刀柄重新加油不太可能。要加的话也要返回厂家。

网友:
大概浏览一下,刚明白原理,加油可以。

网友:
自己不能加油的,液压刀柄雄克发明的,但现在MAPAL把德国WTE收购了,MAPAL也生产,质量比雄克高出一点,价格要低

网友(2012-10-23):
买雄克的液压刀柄质量挺好的
  重新加油需要专业的机器来加油,抽真空后加油

网友E:
应该是漏油了,你自己无法加油的,我刚刚从德国生产液压刀柄的厂家回来,参观了整个生产过程。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联系你的刀柄供应商,才用了几个月而已,还在质保期内,他们如果是正规厂家,必须负责;
如果你买的是便宜货,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应该是漏油了,造成压力达不到,内腔膨胀达不到夹紧变形的要求,检测一下压力,

网友:
也请检查一下钻头的尺寸,液压刀柄夹持圆柄刀具的时候,要求并不尺寸达到h6精度,如果钻头精度不高,并不尺寸偏小,也会导致夹不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漏油了,你自己无法加油的,我刚刚从德国生产液压刀柄的厂家回来,参观了整个生产过程。
最简单的解 ...

羡慕

都去参观德国生产工厂了

网友(点评):
我们中国人常常把一些精度较高的产品当成宝贝,可是,在德国人看来就是普通产品而已;整个生产流程,所有的工序,全部让我们随便看,没有任何的保留。

网友(2023-03-18):
泄压了,只要内壁没问题都快可以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