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尔灵轴承---请教

楼主(2010-03-22):
看下图,脚轮的轴承,怎么有个是特尔灵轴承?这个轴承是什么原理

楼主:
版主把这个帖子放在    轴承板块!等于给求助判了死刑!!!!!!!!!!

楼主:
自己顶一顶!自己顶一顶!

楼主:
再次顶再次顶再次顶再次顶

网友:
LZ,你也太小看我们了

所谓特尔林是指TELRIN,你学过材料吧?英语呢?

网友:
轴承的原理?你还是看看设计这块吧,我没本事教你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难道轴承的滚动体是聚甲醛的塑料珠

高性能Delrin® 聚甲醛解决方案
DELRIN®聚甲醛产品具有独特的粘接强度、硬度、不易弯曲、尺寸稳定性、韧性、耐疲劳性、耐溶剂、阻燃、抗磨损、耐用、低摩擦等特点,因此,它可以被用来填补金属和一般塑料之间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