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A调质后好硬啊!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3-22):
38CrMoALA调质后好硬啊。。。布氏硬度达到250上下,不过这样的硬度还算可以把,但是我们一般加工钢料的刀片完全是吃不消(刀片是三菱的),下刀0.8MM,或0.5MM都试过了,35R5的刀片刀,吃刀宽度在70%左右,实在是没办法了,现在材料只能拿去退火了。。。

请教下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啊,我觉得是这材料主要是比较硬度本来就高,韧性好。。。

网友:
250上下,不算硬啊

楼主:
是不错硬的,不过还要看材料的特性,我觉得是材料韧性比较好,刀具在加工时,震动比较大,有明显的刀在弹的感觉。。。出来铁屑,都是蓝的,被硬扯下来似的。。。

网友:
对于氮化钢材料,与硬度关系不是很大,主要在于其材料特性。由于含有MO和AL,加工性能较差,粘刀厉害,一般的刀具加工是比较困难的,但这个材料还不是很困难,选好一点的刀片可以取得较好的结果,建议选择肯纳或山特的针对此类加工的刀片,性价比应该较三菱的好。

网友:
这是中碳合金钢,也是典型的氮化钢,HB250不算硬,一般易于切削的在HB200左右,关键是选择好刀,刀具材料有高速钢的、硬质合金的、陶瓷的、聚晶金刚石的、涂层的等等,选择适合的刀具材料。品牌如楼上所言,肯纳的、山特维克、瓦尔特的等等

网友:
你们是车还是铣呀?

网友:
聚晶金刚石,适合加工黑色金属吗

网友:
用下山特的4225材质看。PR槽型粗加工。

网友:
刀具的因素

楼主:
因为三特的刀杆太贵了,现在用的是三菱刀杆和三菱的刀片,具体牌号忘记了。。。有些刀杆可以用三特的刀片,有些就用不了。。。

现在零件退火处理了几个,在试下看看。。。

能告诉我下,具体的切屑参数不???

网友:
试一试磨削加工

网友:
硬度不高,可以把你切削参数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