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零件加工---请教

楼主(2010-03-22):
我们这有很多小零件,内孔都在4,5,8mm,公差±0.01,长度20-35mm,同心度没要求。我们现在是在普车上钻孔,铰孔效率低且直线度不好。请教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谢了!

网友:
钻扩铰,多回刀,在普车上加工业就这样了吧。。。

请高手回答。。。

网友:
在小六角上加工,铰刀稍磨好一点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定制钻铰刀具,在钻床上加工。

楼主: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激光加工可以

网友:
车好两头,手工打点,用台钻钻孔,铰孔。

网友(2010-05-02):
量大的话建议冷镦冲孔

网友:
先问一下是啥材料啊????????????????????

网友:
买白钢磨出2~4mm宽的刀头,在车床上镗出来,还不过50不伤刀的,你进刀量小点50丝左右行的,怎么磨那把刀,你自己想办法。         我来偷菜的

楼主:
谢谢打大家,材料45#钢。我觉得有些我们这没设备,有些还不够理想!

网友:
方法多,但关键看你现有的设备,上面说用小六角,我估计困难,毕竟孔比较小,我不知道你说的直线度不好是以什么为基准的,所以不好说,

网友:
放在仪表车上做最好了,效率高质量也能保证。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图纸,说明技术要求等,大家好分析一下!!!

网友:
呵呵,好专业的问题和知识,很想具体了解

网友:
没有做过不过我顶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