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度系统紧,急求助各位老师!

楼主(2010-03-22):
敬爱的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急于求助,谢谢您不吝指教!
有四根不计质量的无弹等长度性杆,铰接成一个平行四边形,现在把四边形的一个铰点挂起来,水平的两个校点有一根弹簧,刚度系数为k,最下面一个铰点放一个重物w,求系统的等效刚度系数!弹簧不受力时上面两根杆的夹角为2a。

答案是keq=kcosa X cosa,请问怎么算的,谢谢啊!!!

楼主:
各位老师,有会的请一定不吝指教啊!

网友:
画张图吧

网友:
据我计算结果是:
Keq=kctga*ctga
设弹簧长是x,上下两点高为h,则做几何分析:
x^2+h^2=(2L)^2,求导得:△h=△x*ctga
作受力分析:
△W=K*△x*ctga
则等效刚度:
Keq= △W/△h = K*ctga*ctga。

用Excel验证如下,发现若是cosa,则始终小于1,若是ctga,则角度越小刚度很大;另外大角度时二者相等。
在头脑中作假想分析,当夹角很小时,两下斜杆的水平分力很小,那么弹簧缩短就很小,那么垂直伸长也很小,那么等效刚度就很大了,当夹角趋近于90度时,水平分力近似无限小,那么等效刚度就趋近于无限大,似乎ctga比较合理。
那么cosa是不是错的?还请大家分析分析。

aradcosa*cosactga*ctga
0.50 0.01 1.00 13135.51
1.00 0.02 1.00 3283.38
10.00 0.17 0.97 32.18
30.00 0.52 0.75 3.00
45.00 0.79 0.50 1.00
60.00 1.05 0.25 0.33
89.00 1.55 0.00 0.00

网友:
一回复竟成绝响?连当事人也不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如何知道     x^2+h^2=(2L)^2,求导得:△h=△x*ctga 是如何求导的啊?
是如何

网友:
将h视为x的隐函数求导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