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取下液压管接头的时候如何防止液压油流失?

楼主(2010-03-23):
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的液压系统,现在要分解拆卸,在取下液压管接头的时候如何防止液压油流失?是先要将液压油全部排到油箱里,让管子里全部是空气以后,再拆接头吗?

网友:
应当没有关系的,停泵泄压,把油缸类元件都放置到下位,阀放置到中位就可以了,

网友:
用快速接头吧,很好用

网友:
当然要放干净油,而且要多动几次电磁阀使封闭带压的部分压力去掉,再接油,一个液压系统不可能都用快速接头的

网友:
路过这里,顶一下。又可以积分,下载也不容易。

网友:
多来回操纵换向阀,使油路中的油卸掉

网友:
卸掉油路中的油,拆卸时管路不能有压力

网友:
先吧压力卸了...  只能说让油少漏点    一点不漏是不可能的..

网友:
停泵泄压,拆油管的时候里面不能有压力!

网友:
一点不流不可能 什么环境 要求这么高

网友:
停机之后再泄压应该基本上就可以咯。

网友:
一定要注意液控单向阀,停泵后,管路里还是有很大的压力!

楼主:
拆完了,用什么堵住啊?

网友:
先把位置最低的接头拆掉,把管路里面的油放掉,再拆其它位置,可以少流些油,但一点不流出来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
来学习一下,先泄压,找东西堵一下吧

网友:
泵停掉 泄压 把缸降到极限

网友:
大家多多讨论阿,在实际工作中常遇见的问题啊!
谢谢!

网友:
没经验,进来参观学习~

网友:
一点不漏是不可能的,即使普通快接也会有少量残留在两单向阀之间的油液,无泄漏快接会好些。卸压后很难保证全排空的,总会有油液流出。

网友(2010-05-06):
不从管子里面漏是很难的,简单的可以用压缩空气打回去,复杂的系统是不可能的。泄压后拆卸时用容器做好收油准备,尽量减少就行了

网友:
停泵泄压,管接头处用东西堵住达到最少泄油了。

网友:
停泵卸压、等油管中的油卸完再拆。

网友:
我也主张先操纵液压阀,来泄压

网友:
不从管子里面漏是很难的,简单的可以用压缩空气打回去,复杂的系统是不可能的。泄压后拆卸时用容器做好收油 ...
引用 网友A:

实际操作中基本上是采用楼上所说的办法来处理1

网友:
先吧压力卸了...  只能说让油少漏点    一点不漏是不可能的 。油可以用干净的桶接住在利用。

网友:
卸掉油路中的油压,油不可能一点儿也不漏的.拆油管前先把维修中用到的东西准备好.另外想少漏油就要准备好油管堵头.

网友:
毕业设计中高压液压系统,我也想实际中到底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快速接头 ,有单向阀,卸下来的时候不会漏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