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用的万向角度附件,如何调角度?

楼主(2010-03-23):
镗床用的万向角度附件,谁用过,能介绍一下他的使用方法,如何调整角度。
有计算公式计算两个回转角度 的调整结果。

网友:
我是做维修的,到现在还没看谁用过这种附件,可能是我接触的单位很少有需要这样附件的活吧!还有,这个角度能转吗?我是说那个45度的旋转,一般来说像那种垂直或水平的能转,但45度的我怎么好像没见过呢?

网友:
这种角铣头是落地镗铣用的我们生产的都打刻线的 按刻度调就行但不是很准确 要想准确90度用表拉直就行了

网友:
是立卧转换的洗头,2009北京机床展曾展出过类似的产品

楼主:
这种附件铣头,可以机床主轴为回转轴 转动;还有与机床主轴成45度角的回转轴 转动;
这两个回转后,附件铣头的主轴 成什么方向? 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
有谁用过?介绍一下角度调整方法

网友:
看这种结构示意图!像是昆明道斯数控落地铣镗床上的附件,这个嘛我可以教你。

楼主:
能详细说明吗 谢谢

网友:
像这种万能角铣头,厂家都有附送随机说明书的旋转角度对照表,如果要准确的角度还是要装上标准芯棒,用三角函数计算出来再拿百分表打。如果是西门子840D上用这个那就更简单了!我估计你还是个学徒吧一两句话也是说不清楚的!
加我QQ399972625有空教你!

楼主:
你说的芯棒,百分表打角度,是对铣头的精确调整。
如何旋转角铣头的两个角度,调整出需要的铣轴的空间角度。
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2010-05-12):
国内几大重型机床厂家早就有这种产品,镗杆or铣轴带动的都有。一般是用拉钉固定在滑枕端面。

网友(2010-07-16):
如何旋转角铣头的两个角度,调整出需要的铣轴的空间角度。
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我们也是自己手动调,还要打表,有时候打不直的时候,在旋转的间隙里还要垫纸片。如果是电动自动调节的话就方便了,你的机床也就是4轴半的了。哈哈

楼主(2010-09-02):
我是用几何作图法,算出每个转动角度的
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万能洗头跟立洗头的用法一样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