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薄钢板用盐酸酸洗的工艺---请教

楼主(2010-03-23):
各位专家我想求助一下,我厂要用冷轧板,回来之后切割成各种形状,经盐酸酸洗后用清水水洗,然后用氢氧化钠溶液清洗,刚出来是很漂亮,但是等表面水干了之后表面都是黄斑,怎样解决啊

网友:
用氢氧化钠溶液?用水溶性防锈剂试试看,可用于一周左右的防锈,如要求时间长,就用防锈 油.

网友:
碱洗完了要清水漂洗,然后烘干啊,不能留水滴上面,黄斑是明显的新氧化生锈的特征

楼主(2010-05-22):
谢谢,我知道烘干或用热水清洗效果更佳,可是嫌麻烦,另外就是酸洗过后我的铁板时放入钢水中的

网友:
酸洗过后钢板表面有分水的话生锈,所以酸洗之后,先用清水将残余酸液洗净,并烘干,不要用氢氧化钠,如果时间长,表面涂油

网友:
用工业酒精洗后吹干,如果时间长,表面涂油

网友(2010-10-14):
请问有没有相关生产线资料?

网友:
酸洗后用清水冲洗,再用钝化剂钝化(亚硝酸钠3%溶液),但一般防锈时间也不常,估计24小时左右,可以再涂防锈油.

网友(2010-12-22):
可以在酸洗后,过乳化液池,清洗掉酸液,短时间具有防锈的作用。

网友:
一般是在盐酸洗后,直接用脱盐水清洗,然后在烘干,必要的时候可以涂油。

网友:
可以把NaOH改为酒精清洗(酒精容易挥发),这样容易吹干。

网友(2011-06-27):
盐酸洗后加石灰水中和,再清水洗净后亚硝钝化

网友(2011-08-09):
没有烘干,烘干不能少,要是想长时间保持,须涂防锈油

网友(2011-10-02):
你一条线搞我们两条,简化设备是给自己找事
酸洗--水洗---烘干
清洗--碱洗--电解--清洗--水喷洗--烘干

网友:
烘干是很重要的,没有烘干含有水分,还是会生锈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