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速度问题的提问?

楼主(2010-03-23):
在进油压力一定的情况下,液压缸的速度跟油缸上进油、回油口大小有关系吗?油口大小跟进油量有什么关系。采取怎么的措施能使现在油口一定的液压缸速度加快?油缸尺寸一定,液压泵为流量一定。

网友:
速度给流量有关,根据你提的条件和情况
检查一下是某地方节流存在,有的话,消除

网友:
进口节流,出口节流都会影响到 油缸的速度,如果系统中没有流量控制阀的话,你还觉得速度小,干脆换个大流量的泵,要不就加蓄能器,或者加个小泵

楼主:
谢谢各位提的建议,我会试试的。

网友:
其实影响油缸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流量,你除了看有无节流阀之外,开应该看配的方向阀是否太小或者管路太细,这些都是影响流量的因素。

网友(2010-06-14):
方向阀是否太小或者管路太细

网友(2010-07-19):
买个差动阀吧  呵呵  自己也可以做

网友:
油缸的速度=流量/面积;
如果是孔口流动的话,流量与压差和通流面积成正比。

网友:
给个工程实例:某电站启门速度超慢,每秒钟1MM。我将进出油口的节流阀拆除。每秒钟20MM。回答完毕

网友:
1。油管加粗   2。油管尽可能短,少打弯  3。加压缩空气,气液增力

网友(点评):
说的很详细!

网友:
买个差动阀吧  呵呵  自己也可以做
引用 网友A:

    说得对,建议楼主做成差动连接来实现,注意油缸推力会变小。

网友:
即经济又实惠的方法就是买个两位 四通阀 接个差动 这样就可以提高速度了

网友:
呵呵 地球人都知道了

网友:
v=Q/A流量决定速度 其次就是通流截面积也可影响流速 液压油缸也可采用差动连接以达到调速的目的

网友(2010-09-06):
差动连接,多加一个差动阀就行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0-11-12):
只要改成大流量就好了

网友:
影响流量的因素都会影响速度,主要查看一下节流孔,弯头、管路直径等。

网友:
想增加油缸伸缩速度就要考虑流量问题  可以用差动回路增加油缸伸缩速度

网友:
学习了,认为还是节流阀的原因吧

网友:
加一个差动阀因该是好的解决方法吧!

网友:
改变流量,改管路 改泵

网友:
学问太深
路漫漫
好好学啊

网友:
我觉得要是允许的话你可以考虑下采用差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