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行程较长的情况下需要导向装置吗?

楼主(2010-03-23):
液压缸的行程大约1.5米左右,压力为10T,125液压缸,提升平台半径1米5左右,缸是现场借的,主要用于施工现场对胀管人员和设备的简单提升,设备几百公斤,没这样用过,不知道需不需要架设导向装置,譬如导向杆什么的,对液压设备算是不太懂,谢谢!

网友:
你的活塞杆是受压还是受拉?
油缸安装形式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压,千斤顶类似,顶一个直径不到3米的平台,不知道油缸可不可以这样用,现场没有提升设备了,想的土办法,担心把人家的油缸弄坏了,。。。。。,人家还要安装的。。。。

网友:
你的活塞杆外径有多大
如果能够承受10Td压力的缸,你能够确保油缸不受较大偏载,应该没问题(注意安装)

网友:
羚羊大姐,我觉得还是加上导向杆好些吧,如果出现偏载的话还能预防啊

楼主:
谢谢羚羊大姐,刚问现场了,现场说买个导向好象比缸还贵,不管了,祸害去吧,老板掏钱。。。

网友:
能够承受10T 的缸推几百公斤力,应该没问题。使用中注意就行了(油缸在垂直安装一定要固定好,象千斤顶一样使用)。

网友:
根据抗弯强度来校核一下就知道了,材料力学或者液压的设计书上有的

网友(2010-09-16):
最好还是用欧拉公式计算一下!!

网友:
什么公式都不用,直接整,注意安全,能用。都是书呆子了。还算什么。

网友:
我觉得提升平台是不是要有个导向啊,如果液压缸受较大偏载的话,缸杆肯定容易损坏的话,也要看具体的安装方法。

网友:
找一个受力较平衡的地方竖直安装,没有问题的。

网友:
觉得还是加上的好吧
因为受压的杆还是容易发生弯曲的啊

网友:
125的油缸支撑直径3米的操作平台!升高1点5米?劝你还是加导向杆的好。安全第一

网友:
作业平台的升降油缸一般都很长很细,不过有链接铰链机构,像美国GENIE家的产品!10T不算大液压缸,相信楼主的液压缸活塞杆直径不会小于50mm的,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