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马的加工中心,设定的工件原点机器始终是位置跑偏!

楼主(2010-03-23):
我们公司是艾格马的加工中心,因好久没用了,今天使用之后,设定的工件原点机器始终是位置跑偏,请达人指教,是FUNAC系统

网友:
不会吧
你多会两次零在试试

网友:
试试重复定位 看准不准

网友:
偏多少?       间隙太大了吧?看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

网友(2010-11-16):
没有搞过OKUMA的加工中心,我现在很需要这个机床的资料,哪位大哥有中文的操作说明书,我愿高价购买,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加我QQ好吗,我的Q是750766336.谢谢

网友:
如果是固定的偏一定的距离,检查一下坐标系设定里的数值,00 G54等,不过发那科的系统一般会加进去,三菱的系统有的不会自己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