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积小的大功率电机---请教

楼主(2010-03-23):
目前已知的只有雕刻机用的那种高速主轴,体积小,输出功率大,还有其他种类的体积小,功率大的电机吗?

网友:
不知道你所说的 大功率是多大

网友:
功率是多大

网友:
功率大体积比较小的电机是直流或者功率伺服电机。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目标功率为8-15KW,已知的:11KW高速主轴电机,体积为直径160MM,长度为400MM(不包括轴长),重量为50KG,用这个做比较,有体积与功率比这个小的电机种类吗?

楼主:
有大侠接招吗?对各种电机比较了解的

楼主:
有对电机应用比较了解的大侠吗?

网友:
应该可以,请问电机转速最高多少?对出轴大小有什么要求?

楼主:
补充楼上的问题:电机转速3000RPM以上,出轴直径25MM以上

网友:
补充楼上的问题:电机转速3000RPM以上,出轴直径25MM以上
引用 网友A:
谢谢!请问还有别的特殊要求吗?噪音有要求吗?工况如何?

楼主(2010-04-22):
回复楼上的大侠,噪音只要不是异常大都没关系,工作环境就是湿气比较大,还有可能有水的飞溅,所以出轴的轴承部位要有密封圈之类的,能对水有一定防护等级

网友(2010-06-26):
功率比较大的算是液压马达

网友:
电气方面的知识以后要多学一点。不然会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