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Y3150滚齿机加工45°斜齿轮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0-03-23):
模数2
齿数19
螺旋角45°
请老师帮忙算一下‘分齿’和‘差动’怎么挂?
(我挂的老是赶牙)

网友:
分度=40 38 36 30 差动41 58 85 20

楼主:
谢谢,我换上加工看一下

网友:
找杨师傅帮看下,,,,,,,,,,,,,,http://bbs.cmiw.cn/uc/avatar.php ... ig&type=virtual

楼主:
谢谢问了还没回话

网友:
差动是62/23*80/73,分齿是:48/95*100/20,因为本机床附件中1.75模的挂轮是没有36与38牙挂轮的,除非楼主的机床自行配了36与38牙挂轮。我算的挂轮都是机床附件应有的挂轮.

网友:
滚刀的旋向最好与被加工的齿轮旋向相同,走刀取25/85.

楼主:
谢谢杨老师,回去试一下

网友:
请问师傅滚刀和工件旋向不同跟相同对加工齿轮有何影响? 7# 杨善梅

网友:
6# 杨善梅 请问大侠有上海产Y3150型滚齿机说明书吗

网友:
回复#9:滚刀旋向与被加工的齿轮的旋向不同时,齿轮的齿向偏将变大,因为滚齿机工作台分度蜗轮附的间隙不能被消除.如果床子钢性不好或者是工作台轴向与径向间隙过大,齿面会产生挖刀的.

网友:
旋向相同差动不要加介轮
旋向不同差动要加介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