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开机出现750主轴串行错误报警!请教~

楼主(2010-03-23):
FANUC系统
开机出现750主轴串行错误报警
主轴后退会出现9073串行主轴错误(关机后可以消掉,随机触发的)
请知道的高手告诉下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急啊!机器停着了。

网友:
是什么机床 具体点啊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

楼主:
CNC深孔加工机   也就是枪钻

楼主:
还是没人进来解答

网友:
刀台与电机的连线松动了。就会主轴出现串行错误,吧线拔掉从新插一遍就好了。。

楼主:
已解决,线路问题。把放大器里线全换了就没报警了。   就那么长点线要了1500RMB

网友(2012-01-19):
问下 你换的电线在 哪里买的啊

网友:
是厂家给你换的吗?是的话就不贵了,有时候考个系统参数都要这个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