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G10P_R_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3-23):
fanucG10P_R_到底是什么意思
怎么用的 ?

楼主:
怎么有的是G10P_L_?
不是叫刀补量数据输入吗?

网友:
G10 L是刀具长度补正输入

网友:
可编程数据输入,可以自动输入坐标

网友:
不是吧。FANUC的手册可是到处能下载的啊。楼主怎么就不仔细看看啊。
如果是磨床,G10多半用来更改参数用。举个例子:
定位测头的有效信号是低电平,但同时,量仪信号却是高电平有效。但FANUC的跳步有效电平设定却不够灵活,是整个字节设定的,通过参数(具体那个看参数手册,俺从来就记不住)设定。于是,在定位前用G10把跳步有效电平设为低电平有效,在定位结束后,量仪控制前再用G10设为高电平有效。这就解决了这个矛盾了。
另外,老外常用初始化程序,通过G10设定参数,这样就可以方便设定机床的功能了。
楼主,要多看书啊。

网友:
G10我经常用啊!例如G10L2P3X100Y100B0

网友:
G10:可编程参数设定指令
1、设定刀具补偿量
1)编程格式如下:
G90/G91 G10  L   P   R
2)各字的意义:
(1)G90/G91
G90 — 覆盖原有补偿量;
91 — 在原有补偿量的基础上累加。
(2)L:如图1所示,决定刀具补正横坐标;
L10表示(形状)H;
L11表示(磨耗)H;
L12表示(形状)D;
L13表示(麿耗)D;
(3 )  P:如图1所示,决定刀具补正纵坐标;
P1表示001
P2表示002
Pn表示00n
(4)R:表示给刀具赋补偿值
3) 举例
G90 G10  L10  P1  R120

表示:  给H01赋补偿值120,结果如图1 所示。

2、设定工件坐标系
1)程序格式
G90/G91 G10  L2  P   X   Y   Z
2)各字的意义:
(1)L2 :表示坐标系参数;
(2)P:表示补偿位置,如图2所示;
P0表示设定基本工件坐标系EXT;                                    图2
P1表示设定工件坐标系G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