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很简单,车个外圆,内孔切断---请教

楼主(2010-03-23):
零件很简单,车个外圆,内孔切断,我的目前的是一次装夹加工多件如何编程。<广州980、法那克系统

网友:
可以用子程序

网友:
调用子程序 车一件,偏移座标(一个工件的长度),再调用子程序……

网友:
套类零件?像3楼说的偏移,精度要求不高,是否考虑先内孔完切断,心轴套多个零件车外圆

网友:
上图才是王道哦!

楼主:
谢谢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偏移?能举个列子?

网友:
6# 三羊开泰

网友:
O1234
G28U0W0
M98 P10  5678   加工10个
G50W-100.

``````
M0``````看是否切断  手动接工件  还是床子自动接
G28U0W0
M30
O5678
````
`````
G50W10    10=2(切断刀宽度)+7.8(工件厚度)+0.2(下个工件余量)
`````
M99

网友:
调子程序或多用几个坐标系

网友:
G54 G55 G56 G57 G58偏移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