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是不是蓄能器?

楼主(2010-03-23):
各位大侠:‘
% k: D- G: g: h/ L       大家好,有空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元件是不是蓄能器,谢谢了。

网友:
是过滤油的吗。我们油压机上就有这样的过滤器

网友:
好象是过滤器啊

网友:
不象蓄能器  似乎是过滤器  拆来看看就知道

网友:
鉴定:过滤器。国内一般的为底坐式安装,这样管路连接的到是很少见。

网友:
是过滤器,黎明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
可以拆下来看看,我们厂有类似的东西,一般是过滤器,

网友:
国产过滤器,我在冲洗泵和小动力站见过

网友:
油滤,看外形像新乡生产的,有点像YL-系列。

网友:
过滤器。。机床液压系统中很常见的。。。

网友:
是不是兼做净化气泡用呢?????????

网友:
我的意见是蓄能器,类似船用主机所使用的外加减震液压单元,若拆卸的话注意螺纹可能是反扣,别损害设备

网友:
肯定是过滤器,很像我们厂生产的军品过滤器

网友:
应该是过滤器。在系统油路上的

网友:
好像是过滤器 为什么不是反过来装的呢

网友:
可以明确肯定是过滤器。一进一出油口。

网友:
好像是过滤器,支持

网友:
很像是过滤器,楼主看看上面有没有箭头类标志,有就是过滤器。

网友:
回油过滤器。。机床液压系统中很常见的。。。

网友:
多半是过滤器,不过安装方式倒是很特殊的了!要是蓄能器的话,肯定要充气口的了,从照片上好像看不到的了!

网友:
这是过滤器...  现在一般的设备上没有这种了..

网友:
应该是过滤器,拆开看看有没有滤网就知道了,

网友:
过滤器,不是蓄能的

网友:
应当是管路高压过滤器。

网友:
装倒了的滤器

网友:
我们厂有类似的东西,一般是过滤器。要吗你拆来看看

网友:
过滤器  管式的 回油  国内

网友:
对的,应该是过滤器。

网友:
不是的,这个元件是过滤器

网友(2010-04-23):
应该是黎明的过滤器  连接方式少见

网友(2010-12-09):
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

网友:
是纸芯式过滤器,若滤芯过脏则可以旋开壳体换掉里面的滤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小型蓄能器只有一个管子与之相连,当蓄能器内的皮囊氮气不足,则可以打开顶部的盖形螺母,用专用加气工具加氮气。记住只有一根管子。

网友:
就是过滤器吧,我在现场看到过!

网友:
过滤器,你的机器好像是打样印刷机,哈哈。

网友:
看一下位置一般就可用判断出来了
蓄能器一般装在P口,再就是外形尺寸这么小,还有什么压力?
应该是在回油管上的过滤器

网友:
不是蓄能器,应该是个过滤器,我厂里的都是朝下,朝上的还没看过的

网友:
不是,应该是过滤器。

网友:
过滤器啊 蓄能器哪有这样的啊

网友:
是过滤器的话,安装方式有待研究,这样沉淀物不是都带走了吗,不堵才怪

网友:
        是过滤器。过滤杂质用的

网友:
之前见过类似的,是过滤器。

网友:
是过滤器,黎明有类似的产品。蓄能器一般就一个接口吧。

网友:
一个典型的过滤器

网友:
是过滤器,但是安装方式不太对,应该管路在上面.# b& u; f2 O/ V& q3 ?

网友:
             过滤器 我们公司用过

网友:
高压过滤器,一般用在进油上面。

网友:
应该是油过滤器或油水分离器

网友(2011-03-27):
这个是一个比较少见的 过滤器  算是古董级的

网友:
是过滤器,我肯定是的,我们厂经常用

网友:
没有标牌吗?如果是过渡器应该是串联在线路中的,如果是蓄能器应该是并联的。

网友:
很明显是过滤器,如果是蓄能器,安装不是这样的,而且蓄能器的形状特征和这不相同。

网友:
可以明确肯定是过滤器。一个进油口,一个出油口。蓄能器只有一个接口。

网友:
常见的压力过滤器,用在压力管路中。带压力发讯器。

网友:
很简单,肯定是过滤器。

网友:
楼主怎么会想到蓄能器呢?哪一点让你有错觉了?

网友:
应该是过滤器。

网友:
纸质滤芯过滤器。外壳为铝制。

网友:
高压滤油器

网友:
大家都说了  这是过滤器  机床上用的多的

网友:
过滤器,囊式蓄能器都有充气阀,这个根本看不到。
从图片看,这个东西连在泵的出口,所以肯定是过滤器。

网友:
过滤器,像是黎明的产品

网友:
是过滤器。

网友:
绝对是压力油滤
蓄能器只有一个油口

网友:
是过滤器,蓄能器一般就一个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蓄能器,是管路过滤器

网友:
是过滤器,蓄能器进出油口是一个,而且蓄能器的体积也应该比这个大

网友:
过滤器,我们厂这种过滤器是很多的

网友:
应该是过滤器吧
。。。。。。。

网友(2011-04-28):
蓄壓器一般會加裝在供油出口,來維持出口壓力源。
過濾器大部分會加裝在泵補前,或是回油後。

网友:
这个因该是回油滤芯吧...

网友:
好象是过滤器啊 .........

网友:
应该是过滤器。。。。。。。。。。。。

网友:
应该是过滤器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管式滤油器

网友:
是过滤器啊

网友:
肯定是油滤  我在飞机上见过。

网友:
看看有没有有没有跟截止阀连接,要有就是蓄能器,没有肯定就是过滤器了。

网友:
是回油滤油器。

网友:
感觉像是过滤器的,我们实习的时候看到的比较多

网友:
在厂里天天用还真没研究过具体是啥呢 惭愧啊

网友:
装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