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设置求助!!!急

楼主(2010-03-23):
各位大侠,小弟碰到一个SW尺寸问题,具体情况是这样子的。在拉尺寸的时候会出现尺寸值加上字母(D),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修改尺寸,让尺寸值后面没有字母!!!谢谢

网友:
请上传模型,平常是不会的,你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好像可以在选项里修改设置

网友:
这是尺寸的地址,不同的版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改,建议上传文件看看

网友:
没遇到过啊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啊?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尺寸名称”不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