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0-03-23):
请教这个零件如何加工,请高人指点一下。
或者哪个公司能够加工这个零件,请联系我,138 6882 1997,谢谢

网友:
60度倒角处要求那么高啊?干啥用的?

网友:
采用滚压使锥面达到要求。

楼主:
60度锥面是用来做密封用的 需要达到10Mpa的压力,所以要求很高,和该锥面进行密封配合的是一个直径为4的小球,该小球的表面质量也很高。具体多高,我们也在摸索。

网友:
60度锥面是用来做密封用的 需要达到10Mpa的压力,所以要求很高,和该锥面进行密封配合的是一个直径为4的小球,该小球的表面质量也很高。具体多高,我们也在摸索。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发动机气门与气门座的要求吧?

网友:
60度倒角处研磨

网友:
我们70Mpa的也不需要那么高的粗糙度呀

楼主:
我们70Mpa的也不需要那么高的粗糙度呀
引用 网友B:

您好 机车战士
可否告诉我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或者qq 希望向您请教一下。
我的qq 626353013

我对密封方面的问题 想向您请教一下。

网友:
用不到用不到~!!
我们就是做阀的,一般的密封面用不到那么高的光洁度.0.4顶了天了....从低压到高压都用不到0.05的光洁度...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图纸工程师的杰作?
什么都有个依据嘛,包括经验也算是依据。
前两天,看到鬼子的说明书,里面关于顶尖顶紧力的计算,那是相当详细,刷刷刷,一步一步计算下来的,完全没有凭空胡说的部分。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图纸工程师的杰作?
什么都有个依据嘛,包括经验也算是依据。
前两天,看到鬼子的说明书,里面关于顶尖顶紧力的计算,那是相当详细,刷刷刷,一步一步计算下来的,完全没有凭空胡说的部分。
引用 网友C:

别激动别激动...
还是看看楼主怎么说吧...没准人家应用比较特殊...
比如说液氮储存方面的单向阀...=.=

网友:
呵呵,高压密封,应该是变形密封。
据说哈,传统的设计方法对阀座加工要求很高,这是设计方法导致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必须的。
假如是液氮密封,阀座是不锈钢,那个球可能是铜合金,铜合金要高精度加工也不容易啊。
淡定还是必须的,拍砖也是必须的。

网友:
恩,很多设计是为了怕担失效的责任,而把要求提高了很多倍...其实完全没有必要...3.2的面也能封的住...0.05只是种保守要求...但是这样带来的加工成本将会激增...

网友:
大哥们真厉害 小弟佩服 佩服

网友:
我们乌面研磨才标0.8.

网友:
看到这加工要求 我崩溃了

网友:
要求精度太高了

网友:
60度锥面粗糙度要求太高,研磨吧。

网友:
..粗糙度的要求太变态了,如果要求0。4见简单了

网友:
这60度平面要求有点过份哦。如果真用得着这样,应该考虑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