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下面这个零件的工艺安排

楼主(2010-03-23):
如下图所示的这个零件。
其中包括三个部分,
球头(直径为4mm)、
钣金段(长20,外径3.2mm,厚0.4)、
套筒(外径6mm,内径3.2mm)。
以上三个部分通过焊接工艺组合成一个零件,请问,可靠的、合理的焊接工艺什么?
其技术要求是:球头的表面粗糙度为0.02,套筒外表面的粗糙度0.8,球头和套筒的同轴度要尽量高。
这样的话,这个零件的工艺安排是什么呢。球头加工完毕再焊接,先焊接,再加工球头和套筒之类的。
望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了 望高人指点

网友:
球头加工完毕再焊接,对好用激光焊。

网友:
焊接后的组合件性能有没有要求?
球头套筒同轴度要尽量高太笼统了应该定量。

网友:
要想保证同轴度很高的话就先焊接在加工,保证粗糙度就先加工,在焊接,其实两者先后都可以

网友:
先焊接再加工应该比较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