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面的技术要求,望高人指点

楼主(2010-03-23):
如图所示的密封设计,包括:座面和与该座面建立密封的圆球。该密封用于对10Mpa的汽油进行密封,需要使其具有比较好的密封性能。该装置在使用的过程中,该圆球在其他机构的驱动下,离开该座面0.5mm的距离,然后接触该座面并密封,从而形成脉动式的密封效果。使用寿命5年。
请问,该座面和该圆球的公差要求,及材料,硬度。望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没有人顶,自己再顶一下,期待高人出招

网友:
球选择软点的铜材料是否可行

网友:
路过,欺特好的答复

网友:
高手还没出现,再顶一下

网友:
形成脉动式的频率不知道多高?使用寿命5年与脉动频率有直接关系。
球可以选择轴承用的球,座的硬度应该高于球,因为有泄漏更换球相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