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滚刀跳动比较大,有何影响?

楼主(2010-03-23):
如果滚刀跳动比较大,相对来说,对齿数多的齿轮影响大一些,还是对齿数较少的齿形影响更大些?

网友:
滚刀轴向跳动过大的话,对齿形的影响也大,可以造成齿轮的综合一齿超差变大(单齿摆差).同时也会加大齿轮的圆周摆差.当滚刀的轴向跳动超过0.15mm以上时,滚出来的齿轮牙齿明显是一边多一边少,齿滚偏了.当滚刀跳动大的话,得检查刀杆跳动,刀杆是否因打刀而发生变形(弯了),检查刀杆上的外螺纹与螺母牙是不是好的.滚刀垫片是否有毛刺或磕碰严重.或变形.小托架内的铜套与刀杆上锥套是否同心.一一检查,必能找得出.

网友:
是滚刀径向跳动,特此更正!

楼主:
滚刀轴向跳动过大的话,对齿形的影响也大,可以造成齿轮的综合一齿超差变大(单齿摆差).同时也会加大齿轮的圆周摆差.当滚刀的轴向跳动超过0.15mm以上时,滚出来的齿轮牙齿明显是一边多一边少,齿滚偏了.当滚刀跳动大的话, ...
引用 网友A:

谢谢杨大侠
如果模数(m9)螺旋角(30°)是一样的,滚刀跳动较大(0.08,甚至达到0.15),这时,对于齿数较少(Z=19)或者齿数较多(Z=119)的齿轮齿形,哪一个影响更大。估计是齿数较少的更明显一些,不知是不是?

网友:
对于斜齿来说,齿形偏差通过双哈合检查是不容易看不得出的,通过齿轮检测中心就可以查出齿形偏差了.直齿是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单齿摆差大.直接用双啮合检查.

楼主: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多的检测手段,只能测量弦齿厚,然后进入总装发现齿面接触不好,才能反映出齿形有问题
    o(︶︿︶)o

网友(2010-07-03):
杨大侠现场经验很丰富,学习中。。。。

网友(2012-09-11):
刚好遇到这问题,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自己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