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夹具设计,我要加工薄壁套内孔!

楼主(2010-03-23):
我要加工薄壁套内孔,外圆78+0.042~0.075,内孔70+0~0.05,要求椭圆度和壁厚都保证在0.03以内,现有上海仪表厂的专用镗床一台,使用弹簧夹具装夹但夹具效果不是很理想,请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
把夹具内孔找正,,,,,,,,,,,,

楼主:
薄壁套装夹过程中变形很大,椭圆度和壁厚都无法保障!

网友:
现加工好内孔后用芯棒上磨床就行了

网友:
外径78mm壁厚4mm加工难度不大,先加工内孔然后穿芯棒加工外圆。

网友:
长度多少?要不没办法

楼主:
我做的是柴油机轴套,外圆需要镀锡的,必须先加工外圆再加工内孔,工件长度是22mm,另外声明一点,工艺要求壁厚是0.04mm,而不是4mm!

网友:
兄弟,不带这么忽悠人的,你一楼写的是78-70,壁厚就是4呀,我们认识数字呀,你在7楼写的0.04,0.04什么概念你知道吗?比你的头发都薄,你不是做铜纸的吧。

网友:
(外圆78+0.042~0.075,内孔70+0~0.05,工艺要求壁厚是0.04mm)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楼主说的是0.04的公差吧。不知楼主的弹簧夹头是咋样的,能不能参考一下;

网友:
做个78的开口的筒子,筒子内壁可以加个铜套,

网友:
(外圆78+0.042~0.075,内孔70+0~0.05,工艺要求壁厚是0.04mm)有矛盾

网友:
我做的是柴油机轴套,外圆需要镀锡的,必须先加工外圆再加工内孔,工件长度是22mm,另外声明一点,工艺要求壁厚是0.04mm,而不是4mm!
引用 网友A:

LZ先把问题弄清楚再发帖

网友:
请楼主放一张图纸上来,普通语言代替不了工程语言

网友:
10#可以弄个示意图演示一下吗?

网友:
壁厚只有0.04MM?
是怎么做的,想请教

网友:
呵呵,楼主弄糊涂了!~
是不是壁厚差0.04

网友:
认可10楼的方法,用开口的套筒夹具装夹时不会引起工件太大变形,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外圆78+0.042~0.075,内孔70+0~0.05,工艺要求壁厚是0.04mm)有矛盾
若壁厚是4mm可穿芯轴加工,若工艺要求壁厚是0.04mm不能用开口的套筒夹具装夹,因为会在开口处变形

网友:
壁厚4就不算薄了!用芯轴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的零件多长?好型没看到长度

网友:
只是芯轴加工起来难度大些!

网友:
我做的是柴油机轴套,外圆需要镀锡的,必须先加工外圆再加工内孔,工件长度是22mm,另外声明一点,工艺要求壁厚是0.04mm,而不是4mm!
引用 网友A:

上来了怎么不说话呀?
你真会忽悠。

网友:
关注啊!0.04mm的壁厚!!!还有外圆公差、内孔公差^-^

网友:
4mm的壁厚刚度不是太差。

网友:
全世界人民都关注啊,不要让大家失望

网友:
兄弟你真能忽悠,壁厚0.04mm的咚咚还要求这么严咋做啊!

网友(2010-05-07):
有没有珩磨机啊?这种东西就是容易变形 如果你外径加工好了 用V形块打表超过0.03 那壁厚就没办法保证了。我也有一个这么薄的东西 是这样做的 外圆双顶针光一刀 然后用包容软爪车内径 放0.15余量 然后珩磨 保证内孔圆度0.01 然后上芯棒磨外圆到位 壁厚0.02 圆度在0.03左右吧 主要是要消除变形,没有一个圆的基准 这么做都不会好的 无心磨也不一定能把外圆圆度磨好 弹簧夹头自制的外圆好的情况下也顶多保到0.03。

网友:
高精度的弹簧夹头 都是要钱买的 呵呵

网友:
应该不难加工吧??!!!

网友:
0.04好厉害啊,做出来了没?

网友:
0.04MM可能吗?你是搞错了吧

网友:
用筒夹的方案是可以的,关键是筒夹的制作工艺与加工精度,以及筒夹的设计的结构与使用的方法!

网友:
你的壁厚真是薄 要是0.04的话直接用模具做
要是壁厚是4的话 你先粗车——时效——研内孔——外磨(以内孔定位)
这个方案应该能实现你的要求
以前我们这还做过壁厚只有0.4的了

网友:
是4MM,更正了他已经。就先加工内空,上芯棒磨就行

网友:
到底尺寸是多少,搞不懂了,费事

网友:
尺寸都没弄明白,就发贴叫人帮忙。到底要不要帮忙。

网友:
这么简单的活,有啥好讨论的

网友:
分多次镗削,最后一刀留0.5左右,把弹簧夹头松开,再稍微夹紧,力不要太大!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后面加一段,做工艺头,做完再割

网友:
用棒料直接一次成型不行吗?
个人觉得,高精度的筒夹能够胜任……
如果壁厚是0。04,嘿嘿,没办法

网友:
4MM的东西,没意思,还是自己去研究吧。

网友:
我经常车轴套,都是薄皮件,要求也很高,我的方法都是先加工壁厚的一边,再掉头装夹厚的这边,加工薄的一边,主要是靠自己的经验了,装夹的力度掌握好了是不会变形的,轴套一般都是100多长,要是还是怕变形的话建议用圆弧软爪装夹,就相当于是做工装了,那样力度是均匀分散的

网友(2010-07-11):
搞不明白,天啊,

网友(2010-11-03):
乱弹琴!我都看晕了。不知道是0.04mm还是4mm的厚度。

网友:
很简单的活,搞那么复杂,还表达不清楚,0.04和4.0 分不清,简直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肯定说的是壁厚差0.04,这和同轴度0.04基本上是一回事。
不过壁厚4mm长度仅22mm的东西不难做,关键是工艺流程设计,先要保证外圆的圆度。
建议楼主发个图上来,这样更清楚些

网友(2012-02-04):
前来学习了  唉 经验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