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丝杆机构的仿真?

楼主(2010-03-23):
proe中丝杆机构的仿真?丝杆机构能不能仿真,有没有像齿轮齿条的效果?如:丝杆旋转,而套在丝杆上的零件轴向运动。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可以模拟螺纹螺母的配合,但是你说的不太清楚,等待高手。

楼主:
补充:就如,螺栓与螺母的连接,但螺栓与螺母的配合是静态的,它是连接件。而我要的是螺栓旋转,螺母会在螺栓上轴向移动(沿螺栓的轴线),就是动态仿真时要有这个效果。

网友:
用  圆柱 和槽 连接能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 4# yangerhui002

网友:
螺旋副有没有?

楼主:
嗯,不错。如果能定义螺旋副,那就好办了!高手啊。谢谢 6# 塞上独行客

网友(2010-05-20):
1.先把丝杠,螺母副画好,这个不说了应该会画的!
2.装配,先用销钉约束来定义丝杠!
3.主要就是定义螺母了
第一步用圆柱约束定义螺母,使它与丝杠同轴。(这样螺母可以转动和沿轴移动)
第二步用槽约束,选螺母内螺纹上一点沿丝杠螺纹转动。(这一步是关键螺母上的点一定要与丝杠螺纹对应)
  第三步 面定义,使螺母不会跟着丝杠转动。
定义完成然后就是定义机构了,加个伺服电机就可以模拟了!

网友A(2010-09-16):
以上各位楼主讲的都不错。
我也做过这个仿真不知道怎么了。不会运动。呵呵

网友(2012-05-21):
引用 网友A:
以上各位楼主讲的都不错。
我也做过这个仿真不知道怎么了。不会运动。呵呵

不会动的原因可能是平面约束没有约束好,应该选两个过轴线的面,另外就是槽约束一定要保证点能够真正在线上运动,这就需要建螺纹的时候保证两者的尺寸能够真正配合上。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