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机洗过的工件烘干后表面有白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23):
请教论坛里的高手,我们现在使用清洗机清洗零件,(清洗液:马思特CLEAN2115,浓度2-3%不乘系数)洗完之后,工件表面目视很干净,但是烘干之后,工件表面就有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白斑,可以擦除,但是它有一定的粘附力,擦起来费劲,这白色的会是什么东西呢?怎么去除这个现象呢?
零件加工前道工序会接触到乳化液E206,之后珩磨,珩磨过程有大量切削油在冲洗,然后甩油,最后清洗。
     这个白斑有个特点,零件受热才会显现出来,但是等工件冷却至室温后,白斑会渐渐消失,情况好的时候可以完全看不到。
取一小杯清洗液烘干后,可以看到有白色混着黄色的固体,但是这些固定不会随温度降低而消退,颜色上也与零件上的白斑不太一样,零件上的白斑是很纯白的颜色,而烘干的清洗液中夹杂有黄色的固体。
      网上有说是清洗液中的碱性成分,不过还没来得及去测清洗液的PH值,这个问题一直在脑子里转,睡不着,还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零件上有残留有清洗液,建议清洗后用热水过一下。

网友:
用超声波热水清洗,我公司现在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
产品是什么材料的,主要原因是PH值不对,我公司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我们也遇到类似情况,望高手和楼主解决后,把解决告诉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工件是什么材料?马克思的清洗剂是水剂清洗剂吗?如果是水剂的,你们用什么水稀释的?

网友:
我用家庭用的洗洁精洗铝的零件自然风干也有白斑,不过洗完后用高压气吹过就没有。

网友:
估计是清洗液中的某一种盐分结晶造成

网友(2010-06-09):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最好是试用其他清洗剂看看效果

网友:
我们清洗铝件也以前也有经常遇到这类事情,以前的解决办法是降低清洗液浓度。现在知道主要原因了,是自来水中的含盐量太大,我们是上海的,每年都有几次海水返潮,自来水厂就会取到含盐量大的水,使用这种水兑出来的清洗液洗零件就会有白斑。

网友(2010-10-15):
楼上说的和我们公司的情况一样,你的问题应该没有吹干净。就是在进烘干箱前面没有风吹干净,那个白色的应该是防锈剂的残留,希望你能加大风吹的力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3-03-30):
11楼的解答很有创意

网友:
肯定是清洗液和切削液不对头导致的,联系清洗液厂家解决吧,他们遇到这种问题比较多,不行就换几种液试试,不过换液挺麻烦的。

网友(2013-05-19):
1 、使用超声波用脱脂剂经行处理
2、用40~60摄氏度的水侵几十秒(如果是没有表面处理就在水里过一下就行了)
3、自我感觉那是一种盐成分

网友(2013-07-15):
你清洗的材料是铝合金吗,要做防霉处理

网友:
是不是没有用气吹干工件就烘干的原因啊

网友:
烘干温度多高,时间多长?我们这边加工的铝合金零件,清洗工序由于烘干温度设定过高(80摄氏度),时间过长(20分钟),结果零件出来机加表面发白,之后改为60度,10分钟,就没有这种问题了,我分析可能铝元素比较活泼,加热环境会加速它的氧化,在表面形成氧化铝层。氧化铝本身是白色的。希望能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每步工序保证用干净布搽干净,特别机床下来一定要把切屑液吹掉弄干净

网友(2018-04-12):
来来来,低调权威人士给你们解答,哈哈,遇到过不少,由于没看到白色的东西,把情况总结有以下几点情况:
1、自来水的问题:水硬度过高,里面钙镁离子过多,需要做水处理,添加软水剂。
2、清洗剂残留:由于是直接烘干,工件表面的清洗液中水分直接蒸发,有点跟真空干燥一样,清洗剂成分残留上面,清洗剂中很多成分都有缓蚀剂的,这东西就是白色粉体类似洗衣粉~
3、防锈膜:由于没看到具体白色东西,有这种可能,清洗剂具有短时防锈功能,原理1是降低工件表面分子活性,减少与氧气的结合,二是在工件表面形成一种保护膜,隔绝空气防锈。
4、清洗剂浓度过高:可能清洗剂厂家没告诉你们,折光仪或者中和滴定检测浓度,都需要根据检测结果在乘以浓度洗漱,比如用折光仪检测,我们公司的产品浓度系数是3.0,那么实际用折光仪读数的时候,读数是1就可以满足3%的要求,如果读到3的话,实际浓度就是9%,超过了2-4%的浓度范围,行业遇到过不告诉有系数这一说的,额,原因^^,你猜呢
解决办法,从简单开始:
1、降低清洗剂浓度
2、检测水硬度,根据情况对水进行处理
3、更换清洗剂型号;
以上,个人理解,不喜勿喷,谢谢
本人从事清洗工作,在这个行业也混了几年,希望能为大家解决些问题同时也多学习一些知识,希望多交流QQ515521505 电话13644641937 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