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将UG的图转为CAD三维的,如何处理?

楼主(2010-03-24):
我在UG中画好三维,在制图里面选择正等轴侧图,提取所有视图曲线-另存为-DWG。再把CAD打开后出现有很多线条,都看不出来是三维的,这该如何解决?

网友:
可以的,直接导出为dwg格式就可以

网友:
CAD三维?
没画过CAD的三维
所以不是很清楚
你先用楼上的方法试试吧

楼主:
先感谢各位的回复!那个直接导出dwg格式的方法我已经试过了,将其打开后在三维里出现的只有线条而已。将视觉样式变成“真实”后,还是只有线条!这又是为什么?可以的话,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0-07-06):
同样对转三维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