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Cr18Ni9焊接方法

楼主(2010-03-24):
材料厚度0.8,将两层焊接到一起,内部空腔,焊后需打压测试五渗漏,结构类似双层保温杯,请教焊接工艺和焊缝形式

网友:
壁够薄的,高频焊可以,电子束焊也可以,不怎么反光的话激光焊也可以。高频焊得填料,电子束焊和激光焊直接就把材料叠起来做穿透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