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轴承有问题吗

楼主(2010-03-24):
一比较大的角接触球轴承,通过油煮加热安装,煮后发觉内外圈分开,里面的滚珠全部脱落,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正常?这种轴承是否合格?想请教有经验的大侠!

网友:
肯定是水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假的肯定

网友:
从你表述上,不好判断。

这类轴承是单轴向受力,相反方向受力,很容易造成轴承内外圈分离,特别是加热以后。
1、建议你先检查一下,加热后,你的提取方式是否有问题?
2、你加热的温度控制在多少?
3、轴承的保持架是什么材料?如果是树脂的,受高温后级容易变形。如果是树脂的,建议不要用加热方式安装。

油加热安装方式:
可使用高燃点的油以油浴方法加热轴承。不要将轴承直接放置锅底(以免轴承受热不均匀),应将轴承置于支架或隔网上,以使油可在轴承周围自由流动,并且油需漫过轴承顶部。在油锅加盖以保护轴承。油须经过滤且在使用前彻底清洗油锅。

注:一般情况下,轴承温度加热80 到100°C (144 到162°F) 。不可得高于120°C,以防轴承退火。精密轴承加热温度不能超过65℃。绝对禁止使用明火加热(气焊焊炬)!

个人一点看法,大侠们继续修订、补充

网友:
滚珠全部脱落?
FAKE!

网友:
滚珠全部脱落?
FAKE!
引用 网友A:

大侠就是大侠,补充的真好,连FAKE都写上了。经典啊!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们一切都按照正规加热安装,我们以往也安装过这种轴承,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听轴承厂家说,这类轴承最好用压力装配,不用热装。

网友:
4喽就是大侠啊,,,,,,,,说的蛮全面的

网友:
滚动体脱落时什么意思?没有保持架吗?

网友:
这种轴承是合格的。接触角分三种,12度、26度、36度,第一种就容易脱开。

楼主:
有保持架,滚珠从保持架脱落,我们的轴承,接触角是30度。

网友:
这种轴承肯定不行啊,另外你们的加热方法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同意4楼说法,建议楼主检查

网友:
是质量问题,应该还有点锁量才对,不然给客户安装会带来麻烦。  角接触球轴承就是采用热装的方法合套的,和你加热没有关系,只要温度不达到回火温度就好。

网友:
内外圈脱开到见过,没见过滚子也掉下的,有点问题啊

网友:
没事!清洗、组装后可以使用。以后要注意,角接触球轴承和推力类轴承安装时要小心。

网友:
是单列的还是双列的?
正常的应该是不会分开的,除非他是特殊带前置代号的那种有特殊要求的。
对于你这个情况,我感觉可能是外圈窄面加工有问题,导致在装配时发生内外圈分离。
如果是上面我说的这种情况,那么滚动体散落就不难解释了。
建议联系一下够供货商,他会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但是最好还是一口咬定,不是在装配时出现的机械损伤!

网友:
保持架外径应凿印把保持架和球还有内圈锁为一个组件 这样就不会出现楼主的情况了。

网友(2010-04-27):
肯定是假的 !!!!!

网友(2010-08-04):
热装技术要求也是挺高的  很容易留下隐患

网友:
角接触轴承本来就可以用外力把内外套圈分离,所以如果加热的不均匀或者安装的时候有什么不对会分离的,还是让供应商的应用去了解实际情况吧,光从纸面分析是没有什么肯定的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