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15.8的气管接头转成英制是5/8''?

楼主(2010-03-24):
一个气管快插接头,量取螺纹端直径是15.8mm,换算成英制应该是5/8''.习惯上称为为5分,但是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5分管,在零件目录里也没看到有螺纹尺寸5/8''的规格。

请教各位螺纹量取下来15.8mm的,接管直径是10mm的快速接头用英寸表示应该是什么。谢谢

网友:
不知道,帮楼主顶贴,

网友:
是 3分管螺纹

管螺纹基本尺寸(R)  3/8   大径 17.055  中径 15.926  小径 14.797; 具体尺寸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2010-05-20):
应该是3分管吧!!!!!

网友:
楼主量的是管螺纹吧,管螺纹的规格指的是管子不是螺纹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