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同轴度?

楼主(2010-03-24):
怎么计算同轴度?有没有公式?或相关公式?

网友:
不明白您问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怎么测量同轴度吧?

网友:
没听说,同轴度,一般用通用的如三坐标,偏摆仪,及专用检具测量,三坐标是自动计算后得出数值,其他的可能要根据具体情况,将读数转换一下即可.

网友(2010-05-10):
同轴度,一般用通用的如三坐标,专用检具测量,三坐标是自动计算后得出数值,其他的可能要根据具体情况,将读数转换一下即可.偏摆仪不能检测同轴度只能检测同心度,也可以检测跳动

网友:
计算?不会,只有测量吧

网友(2010-06-15):
打3坐标。。。。。。。。。。。。。。。。。。

网友:
用三坐标测量岂不是成本很高?

网友(2012-03-16):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应该不能计算吧

网友(2014-03-26):
其实是可以计算的,但是人为很难找到那极限的2个圆心,同轴度就是两个圆柱无限个截面中最大的平面投射圆心距*2

网友:
每听过计算,只知道测量

网友:
当然有计算的方法了,测量的基础就是计算,不计算怎么得出的数据?
在精密测量的基础上,通过多点测量之后可以确定一条公共轴线,这个轴线可以是通过圆心确认的也可以是通过切线确定的。通过投影或者偏摆仪的打表测量之后,得到基准元素和被测元素轴线的最大距离乘以2就是同轴度。

网友(点评):
确认公共轴线,比如通过切线确认,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点评):
取多点,进行外圆跳动测量,通过测量好的直径尺寸,计算圆心的位置度,然后将多个圆的圆心位置连成线就可以粗略定为公共轴线,取的点越多,这条公共轴线越精确。

网友(点评):
通过测量得到的多个圆构成一个圆柱体,圆柱面上的某条平行于轴线方向的一条线就可以定位基准公共轴线,也许是我表述不准确,这并不能算是切线,应该算是切面上的一条线。

网友:
同轴度不要计算,只需根据工艺师叔要加工就行

网友:
对于这个问你,你首先要把同轴度的概念搞清楚。你看看国标里面位置度的知识吧,理解了自然会计算、测量。

网友:
是啊,三做标

网友:
同轴度用V型块和千分表组合测量。不过测量后的数值处理和测同心度时一样,我觉得挺玄

网友:
没听说过,这东西可以计算。

网友:
等带答案

网友:
是不是说如何测量计算啊,如果是设计的话,是要自己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