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出现震纹的原因

楼主(2010-03-24):
工件在加工过程中  时常会出现震纹的现象 尤其以车螺纹时最为突出   。。。有高手进来帮忙解决下此难题。。。

网友:
?????????????没头没脑的问题

网友:
加工工件过程中,会出现震纹现象,应从工艺参数选择和辅助支架使用方面考虑

楼主:
谢谢您的 意见 ,我是一名学徒工 ,能说的再详细一点么 ,以车螺纹为例 ,主要是哪些工艺参数和辅助支架可能造成震纹

网友:
调低转速看看能否避免震纹。

网友:
出现震纹的原因可能有零件的毛坯含有杂质较多,不是轴类零件多是用45钢嘛,可能含杂质较多。还有可能是我们要车的这个零件是个细长轴(太长太细了)而又没有采用譬如说中心顶,而且进给量又有点大,我们以前车三球手柄的时候碰到过,还有就是机床本身间隙可能较大,水平一般,不好意思,如果有讲错了的地方请原谅啊!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详细点,如材料,直径,长度,转数

网友:
可能有2个原因:
1.可能是皮带轮松了
2。可能是中托板的锲铁松了

网友:
工件或床子刚性不足,刀具几何角度不正确

网友(2010-05-24):
这个问题有着很多的因素,具体解决的看现场的操作和设备,就7#说的,楼主是否可以讲的具体些啊

网友:
可能是刀具没有夹紧,也有可能是进给太快

网友:
1、刀具磨损 2、刀杆伸出刀架太长 3、没有夹紧

网友:
这个工艺系统刚性不足!

网友(2010-09-01):
由于机械,刀具,加工件的刚性有问题,你可以适当的调整转速和切削速度,从而降低跳动

网友:
如材料,直径,长度,螺距 转数还有刀具等等,说具体些啊

网友:
车螺纹时刀的后角略小点,刀尖比中心稍高一点

网友:
螺纹出现震纹一般来说是你的参数不对。你可以降低转速还有就是进给量。尤其是在最后的时候经给量要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螺纹刀不在中心位置。

网友:
因素很多:工件伸出不易长,牙刀尽量装短些,转速不宜快,切削量的进给要大幅度的减少,最后二三刀甚至不进给。

网友:
顶针可能有问题……车光轴没震纹吗?
我车轴的时候靠近顶针的地方震纹严重……卡盘的地方基本没有,
换了顶针就好了

网友:
没头没脑,无法解决。如果你不太急的话,可以考虑减小背吃刀量,多走几刀

网友:
是不是你的刀杆悬伸太长了,还有可能是你的工件伸出太长,你用尾座顶起来做。

网友:
刀具问题或者是转速太高了吧!;楼主做什么工件、材料、直径、长度说明白

网友:
你能把你图纸说强细的,

网友:
再说说怎么加工,我是做了十几年的老车工

网友:
详细情况说明一下!!!!!!!!!!!

网友:
装夹好一点,紧一点就好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机器机械误差已经很大了
这个也是个原因的吧

网友(2010-10-13):
普车 还是数 车 啊?
如果是 螺距 大的 数车就用 G76  而且 要手磨刀

网友:
如果是用回转顶尖的话有时顶尖的精度不够。

网友:
是不是机床精度不够。。

网友:
你的刀具,工件伸出的长度,转速,还有刀具的对中。你看看这些是否做好了 .

网友:
你很有可能是螺纹刀没磨好或没装好。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发帖有点不付责任
首先自己肯定是没有检查原因的,提出的问题都不详细
其次没有尽到一个员工应有的本分
提出的问题都说不清楚
应该自己先动哈手

网友:
工件加的长短或工件的直径大小都有影响,出现震文可以试试加上顶尖或是改变转速!

网友:
出现振文还有可能是你的切削量不合理

网友:
刀具是否夹的太长??

网友:
我做的工件经常有振文,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法

网友(2016-11-18):
车刀的选型也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