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大型的软木垫片,已经破裂了,用什么样的密封胶---请教

楼主(2010-03-24):
我手头有几个大型的软木垫片,因打孔有的地方有点薄,已经破裂了,我想用胶粘起来,用什么样的胶比较好,是硅酮胶,AB胶,101还是其他什么胶比较好,因本人使用的这几个胶效果都不是很好,请教高手回答

网友(2010-04-30):
用在哪里的?说的不太明白。哪里薄了?

网友:
试试环氧树脂,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环氧树脂防腐性能还可以,但是用来粘接的话效果就不怎么样了

网友:
环氧树脂的粘接效果很好的,只是时间比较长,工艺稍复杂一点,普通的基本上要48个小时,快速的也要3个小时以上,而且理论上是任何材料都能粘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