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4零件和65Mn零件能否焊接

楼主(2010-03-24):
请问,设计中需要一个条状弹簧钢制件与一个304制件焊接,

请问焊接这两种材料焊接会不会产生问题?

谢谢!file:///D:/

楼主:
图片没显示啊?

网友:
为啥要采用65Mn? 没看明白

可以焊接 但是腐蚀性能怕是不行。若填316或者更高等级焊丝可以增加焊缝的耐蚀性

楼主:
回楼上,是利用65Mn的弹性。

将焊接后的零件卡入另一零件的孔位中,用65Mn件的弹力来定位

类似塑料件中的卡扣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