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材质的不锈钢管加工---请教

楼主(2010-03-24):
304材质的不锈钢管,133*6,300mm长,如果用普通的车床(指20的车床),加工内径和外径,花7的光洁度,会出现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2012-02-25):
我这里是温州不锈钢管厂的,有  不锈钢工业管 需要的,或者关于不锈钢管方面问题需要的....联系QQ397551566   传真:0577-56579696
304和316现货有...外径*壁厚¢16*4,¢18*4,¢18*6,¢25*5,¢32*10,¢¢38*10,¢42*6,¢42*8,¢42*10,¢45*6~12,¢48*6~12,¢57*10,¢57*12,¢57*16,¢83*6~16,¢89*6~18,¢108*6~20,¢108*6~28,¢127*8,159*6~25,¢168*10~30,¢175*26,¢180*16,¢180*20,¢225*20,¢194*23,¢210*20,¢219*10~28,¢225*20,¢245*18,¢245*16~30,¢273*10~30,¢300*28,¢325*20~30…¢377*21等等规格,壁厚3~40mm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