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青铜加工------请教

楼主(2010-03-24):
材质是锡青铜的,进行数控车削加工。可出现几个问题如下:
1,因为是干车,温度较高,待冷却下来,发现内孔和外园尺寸变小,热涨冷缩现像较为明显,如何规避这种尺寸的变化呢??但并不是所有的零件都有这种变化。外园公差是9.95+0.03。内孔为6.1+0.05
2,如何将产品车得很亮呢??这其中的切削参数有什么讲究吗??对刀具有什么特殊要求吗?现用的是YT15刃磨车刀。
3,这种产品特别容易变色,如何防止呢??虽然加工周期只有一天,但也变得暗淡无光。
4,这种材料很嫩,零件车落时,很容易碰出一些伤痕,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防止吗??尽管我们做了些防护措施,但仍然会出现碰伤现像。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1加工前把零件冷冻(其实我也没什么办法,这个办法是灵机一动....)
2小切量,慢走车,用主轴精度高的车床,用圆弧刀头的高硬度刀片.
3保存的时候泡油里,或者加工前封层蜡...
4在主轴下面接盆水,切断之后掉水里.

网友:
为什么要干车啊?数控车是封闭的空间冷却是非常充分的啊。
附上一层冷却液的油膜就很好的防止氧化。
铜你车不亮那没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兄台:这种亮不是铜质本身的亮,而是一种挤压出来的无车纹的亮
             因为冷却液也就是皂化液本身会让产品产生斑点
             还有就是,可能是工艺的编排,车削的最后一刀是用一柄横置的类似槽刀的刀车削的,很难达到前面所提到的亮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台的建议: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工艺处理,
希望在刀具上和切削参数上想办法,而且看到别人用干车出来的相当漂亮

网友:
恩,减少热变性的办法,在通常情况下,只能分步加工.
粗加工和半精加工之后取下冷却,再精加工,同时精加工留量尽量的小.
这是从工艺上考虑的...

另外为了改善表面质量方面,不知道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