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与皮带轮以及电机功率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0-03-24):
我想做一个皮带传输带,皮带材质为流水线上用的PVC传输带(传输带厚度有1MM和2MM的可供选择),皮带宽度为40CM,长度为30CM,皮带上运送物品为卡纸,(卡纸厚度约1MM,200张左右,重量应该在5KG),但卡纸不是整体运送,要求是在皮带前方放一个挡板离皮带只留1.5MM高度,当皮带运行时能带走最底下一张卡纸,皮带连续运行,也就是卡纸一张张由皮带的摩擦力拖走。(皮带要求速度约为 米/6秒)
请问这样传输带上的皮带轮要多大?电机的功率要多大?我个人计划皮带传输带上的轮为直径20MM,电机为15W的减速电机不知道行不?先谢谢了!

网友:
你直接把你的需求发给卖电机的,他们能帮你选择的

网友:
这个要通过分析计算受力,和功率,然后才能选择.

楼主:
这个要通过分析计算受力,和功率,然后才能选择.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用2cm直径的滚筒可以吗?谢谢

网友:
你用十五W电机减速比是多少的,其实我更担心你这功能实现起来会不会稳定

楼主:
你用十五W电机减速比是多少的,其实我更担心你这功能实现起来会不会稳定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会有问题,还没想到更好的出纸方法!

网友:
你可以保证皮带与卡纸摩擦系静止的么?

网友:
看得出,回贴质量尉和校的区别
学习ING

网友:
我想做一个皮带传输带,皮带材质为流水线上用的PVC传输带(传输带厚度有1MM和2MM的可供选择),皮带宽度为40CM,长度为30CM,皮带上运送物品为卡纸,(卡纸厚度约1MM,200张左右,重量应该在5KG),但卡纸不是整体运 ...
引用 网友C:

主动辊直径至少80mm;电机功率250W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计算的?我也知道不会选型能让销售商替我选的。这就好比给你一条鱼好还是教你钓鱼好?

网友(2012-09-05):
与楼主同感,遇到电机选型时就很晕,功率大了又浪费,小了带不动,而现在教材中都直接已知了电机功率,真是理论现实脱节的离谱呀!这不能怪我呀,要怪教改呀!
另米是米后面有一页介绍这个,可以参考下,也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