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成本占加工费的多少比较合理?

楼主(2010-03-24):
刀具成本占加工费的多少比较合理?

网友:
好用,适合,效率高就好,主要结合你的产出量与财务实力当然还有加工毛坯的材质问题,一些加工常识也在其中啊,每家工厂不一样的,大的公司就会选用品牌刀具,相信价钱和质量成正比。一些中小企业会在选择刀具质量的同时更在意价格成本。当然还有一部分选择价格低廉的旧刀具,不过旧刀具是在加工精度要求不高的零件,对机床与工具也有一定的损害。每家都不尽相同的,要根据你加工的东西,试想如果一块可以卖到十几万到上百万的模具,有些厂家宁愿花100元买一片自己信赖的刀片也不愿花时间去尝试一片20元的普通刀片,那是因为料要比刀片贵的多,万一冒昧的换掉,他们不放心。因此刀片的价格贵与贱,不重要,正要的是他的性能是不适合你的加工。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我们也是好机床重要工件就给配山特维特或者山高的刀,全套都是。。。其次就是日本系列的,再次就是韩国其他的。。。最后拉毛刀就用国产的。不过有些国产的到也有很多好用的刀。试加工的时候就用品牌的到,等到成功量产了就换性价比高的刀具,或者找刀具商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