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吊臂和挖掘机回转机构---请教

楼主(2010-03-24):
1.运建材的吊臂的两侧所受力矩是否相等?如果相等是采用什么结构保持不同载重的要求;如果不相等如何保持平衡及两侧力矩的差值一般为多少?吊臂拥有相当的高度和长度,是如何快速高效的搭建起来的?
2.吊车的吊臂伸长结构的动作是怎样实现?
3.挖掘机和坦克的回转塔是如何工作的,旋转塔是怎样实现能360°自由旋转而不影响对带轮的控制?具体结构。转塔使用什么轴承,转塔和底座是采用什么样的连接保证各个方向的受力?具体结构。
因为本人比较笨所以问的比较多请见谅。

网友:
这种回转结构都是由带内或外齿圈的回转支承组成,这个回转支承是标准件,有国家标准,可以查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国标哪里可以找到啊,还有在自由旋转的时候,与地盘只有一个连接点怎么实现对带轮的控制啊和采用什么样的密封结构(具体的)

网友:
回转支承,看看结构就懂了

楼主:
谁送我台挖掘机啊,让我拆来看下

网友:
楼上的真会开玩笑

楼主:
很多东西都是逼出来的

网友(2013-01-08):
  需要用的时候就被逼着来学了

网友:
回转机构就是角接触轴承和内啮合齿轮。小齿轮通过液压泵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