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4零件和65Mn零件能否焊接

楼主(2010-03-25):
请教:304零件和65Mn零件能否焊接

楼主:
忘记附图了

网友:
可能,但要选对焊条,焊前予热,焊后保温,另对其强度要求选对焊条

网友:
问问你们的焊工师傅啊呵呵

网友:
可以,高真空环境下用电子束走直线斜焊,不用多大束流就搞定,就是得做专门的夹具。

网友:
那个304的东东有点像灯罩,在那个灯罩的凸缘上要固定弹片的地方设计一个类似支架模式更好些,或是有孔的扣位式,不影响装配不影响预期效果的前提

网友:
好像不可以焊接,65Mn的刚性太强了,由于焊接后会出现裂纹现象。

网友:
可以试一下激光焊接,应该没有问题。不没有见过不能焊接的。

网友:
焊接后会出现裂纹现象,注意热处理。

楼主:
补充一点:65Mn弹片只是受另一个件比较小的压力,利用其弹性对灯罩进行固定。

如果不经热处理会有裂纹,或者65Mn件断裂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目前我们主要就是304和430 的焊接。焊后不需要热处理,只是抛光,打磨一类的外观处理

网友(2010-09-16):
请问楼主,你们是生产性的焊接还是维修性的焊接?维修性的焊接,我这里可以解决。要是生产性的,也可以,就是生产的成本比较高。需要的话,可以加我QQ:411823263,大家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