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零件电镀一般是镀的哪种?

楼主(2010-03-25):
设备零件电镀一般是镀的哪种?
亮铬?装饰铬?硬铬?
图纸上看到的都是镀铬,也很少有标镀层厚度范围。

网友:
电镀
在电解质溶液中, 工件为阴极, 在外电流作用下, 使其表面形成镀层的过程, 称为电
镀。镀层可为金属、 合金、 半导体或含各类固体微粒, 如镀铜、 镀镍等。
根据目的【装饰、 防护、 特殊功能 (强化、 韧化, …)】不同,镀层也不同

我也想知道厚度标准

网友: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以前有个帖子是讲这个的!

楼主: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C6%B8%F5&page=1
搜到了。没什么结果。

网友(2010-07-17):
回复 网友A:

    发兰,镀铬,锌,铜,原色处理

网友(2011-05-13):
镀铬,那是镀铬层薄,0.005--0.02MM的样子,镀硬铬,那镀铬层厚为0.02--0.04MM的样子,
它的防锈能力及耐磨性好。镀装饰铬,那它的性能就更高了,它里面会打底铜的,但价格很贵,
设备上一般是不会用的。但我觉得如只是为了防锈,那镀镍更好点。

网友:
以前只是知道电镀 具体也不知道怎么个过程

网友:
外面这镀铬 镀镍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