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车床怎么保证精度比普通车床精度高---请教

楼主(2010-03-25):
那个有没有人能帮忙简述下~~

          精密车床怎么保证精度比普通车床精度高了

very  3Q~~~

网友:
精密车床和普通车床我都开过,精密车床与普通车床的区别:手摇进刀盘刻度上精密车床每格刻度为0.02,普通的为0.05,另外,精密车床的主轴跳动值(包括径跳和端跳)均比普通车床要求高。更重要的一点是精密车床稳,进刀多少就是多少,普通车可就不好说了。

网友:
哦....简而言之就是机床附件都用高精度等级的
比如说丝杠,轴承..都用高精度等级的.
详细点说呢,就是把机床可能影响精度的条件都考虑进去,来消除精度误差.
比如说,热效应对机床的精度影响很大,它会造成主轴位置的改变(热漂移),坐标轴丝杠的变形,刀具的磨损等等...
那就可以增加局部冷却系统,减少热效应对机床的影响.对滚珠丝杠进行预拉伸或者使用单边支撑结构安装滚珠丝杠,同时配合光栅尺.使用更加稳定结构的刀塔.
震动对机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可以利用填充物,甚至直接用大理石作机床床身,气垫地脚,液体静压导轨之类的结构和方法来消除震动,从而实现高精度加工.
有点跑题...
总之呢,在一般情况下,用的附件越精密,装配出来的设备越精密..

网友:
精密车床精度比普通车床精度高是由各零部件保证的,
比如,主轴轴承如果是滚动轴承的,那精密车床用的精度等级高些,
比如,导轨加工的直线度、扭曲等,精密车床要求高些,
比如,普通车床可以用普通丝杠,精密车床用的丝杠精度高些,或者用滚珠丝杠,
比如,精密车床床身设计要考虑刚性好些,振动和变形小些,
还有装配的校验项目要求也高些,
等等,这些都是要化成本的,
所以精密车床才能保证精度比普通车床精度高。

网友:
是普通车床还是精密车床,有经验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精密车床床身更坚固,零部件的外观就漂亮,另外,精密车床的床头箱明显要比普通车床的床头箱要长。要想零件加工的好,除了设备好以外,还要有恒温的环境与良好的地基,以及远离马路,冲床、锻锤、甚至是刨床、插床、等振动较大的设备。

网友:
主要是制造各部零件的精度要求,和机床相关外购件的质量

网友(2010-05-04):
补充一下,精密车床的传动链比普通车床的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