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来设定机床回零点

楼主(2010-03-25):
我们学校有一台发那科0I数车,因电池没电的原因导致回零数值丢失,这是台绝对编码器无挡块,请问从新设定怎么来做,谢谢各位。

网友:
呵呵,真把我问住了。帮不了你,抱歉

网友:
等楼下正解!

网友:
呵呵!你这问题我经常做的!没有挡块的话!先手动把XYZ轴摇到零点的大约位置!然后把此位置设在机械原点(知道怎么设吗?通过#1815)!机械原点设好后才能设换刀原点!然后把换刀原点与机械原点之间的距离输入#1221 #1241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晕!  你说的是数车啊!刚没仔细看!我以为是加工中心呢!我没玩过数车!
既然是发那科的 应该也是在1815里面改!

网友:
我们是这样做的:按POS键选择轴负载页面,将X或Y轴移向零点位置,当快靠近时注意观察负载表,当负载一下子增大时表示此时挡块快到零位,此时反方向移动轴10至15MM,此位置就可以设成为零位,在参数1815里改,这是排刀式车床设零位,因为零位对加工没什么影响,如果是刀塔式的话还要麻烦点,我们没这种机床所以没试过。

楼主:
谢谢你们,我现在强行把报警解除了,但这不是办法,我想电池换完以后再来设回零数值,但在这之前我想弄明白在换电池,有些参数不太敢动,因为设计到的参数太多了,我怕改乱了,我就想找一个直接能解决的办法!

网友:
期待高手指教,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

网友:
参数1321 ,所以轴正方向设置最大(全9),
再1815, 00110000改为000000(APC和APZ改为0),手轮摇到你需要的位置。关机2次改回来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