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中命令没有反应

楼主(2010-03-25):
各位大侠,我在做ansys的时候点了命令但是没有下一步的对话框出来!!什么原因啊???谢谢大家了 !!!!!!!!!!!!

网友(2010-06-20):
可能是盗版的问题,我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存了退出重新进。。。

网友:
看后面有没藏什么隐藏的窗口

网友:
不用推出,直接按着右键,然后拖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