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双作用液压缸活塞的行程,有无简单办法?

楼主(2010-03-25):
请问大哥,有没有较简单的办法控制液压缸中活塞的行程。比如活塞上升到一定位置停止,然后下行,下行到一定位置又停止。液压缸外部不方便设置行程挡块。

网友:
用磁控开关。

网友(2010-06-01):
没机械的搞电的,行程开关不行搞位移传感器。效果不好再换阀。

网友:
用感应开关,磁性的,或者红外的。

网友:
也可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
油缸内置位移传感器,可以多点控制

网友:
你可以用磁栅尺加伺服比例阀来控制。注意你的液压系统设计的时候要干净。不然你的精度达不到你的要求的。